diskman,mhdd,dm,lformat分别适用什么故障

楼主(2007-11-18):
我菜,修硬盘总是软件轮番换,
,请高手指点迷津
[
]
硬盘

网友:
这些软件轮换?
就是重复的LFORMAT吧?
如果想搞硬盘维修还是去学习一下吧~

网友:
diskman用来分区,恢复注册表之类的,MHDD用来检测硬盘状态,简单修复一下坏道,DM用来分区和低格硬盘,还有其它很多功能,我很少用,,lformat就是用来低格硬盘的,不过这些软件可以综合起来用,灵活掌握吧,

网友:
这些东西结合着用能修好一个硬盘吗?

网友(2008-03-20):
想学点东西来着。。。。
~~~~~~~~~~~~~~~~~~~~~

网友:
想知道DM怎么才能汉化。
:Q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