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我的主板有问题吗?

楼主(2007-11-18):
我买了一块HA02-GT的主板,今天我在后置USB接口插了一个北通的手柄,我在网上看了不少帖子说HA02-GT的主板插着手柄关不了机,我想试一下,于是关机。关机比较顺利,电源指示灯灭了,主机内各零件也停止运转。过了大约5分钟左右,我以为万事大吉了,就打算拔掉电源插头,没想到刚拔掉显示器电源,主机却莫名其妙的自己启动了,我连开关都没碰,而且主机已经停止运转5分钟了,怎么会闹鬼似的自动开机呢?是主板的问题吗?请各位达人指教。顺便说一下我的显示器电源和主机电源是插在一个插线板上的

网友:
可能是你拔掉显示器的同时碰到了主机的电源  主机又再次开机
你再试一下按你上次的样子从新试一次
这次你不去碰显示器的插板
如果5分钟还自动重启就说明主板有问题
按正常情况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正常关机不可能会5分钟重启
要求楼主再试..................等待回答中..........................

网友:
多试几次,一次不说明就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与你的手柄无关,可能是你插拔的时候引起主机插头松动,主板得到一个冲击信号,误认为开机信号

网友:
我试过了,不去动电源不管多长时间都不会重启。而且如果按住主机电源插头,再去拔显示器插头,就不会启动。奇怪的是为什么显示器插头会影响到主机呢?即使有脉冲信号怎么会强到主机启动呢?

网友:
我在主机电源线通电的情况下,将关闭的主机后面的电源线拔掉,再插上也没有引起主机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