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8):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主机点不亮,是主板的那里出毛病了?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点不亮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重点看一下CPU的供电管或滤波电容。。。。。。

网友:
有假负载没?,测试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我修了很多都是12v短路的

网友:
我曾遇到过风扇转下,上管短路造成开机保护

网友:
上管短路造成,今天我还修了这样一块同样问题的

网友:
换主板 换CPU
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