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asus6600gt显卡花屏

楼主(2007-11-18):
我拆掉U12显存后的结果: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993538     2428585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993538
Write   Error Count: 242858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2     4060045      150173           0
A32     4041581      148660           0
A32     4056698      158394           0
A32     4068319      147954           0
A33     2027139      110043           0
A33     2017814      119930           0
A33     2026837       91457           0
A33     2033391       86232           0
A34     4060030      150180           0
A34     4041588      148621           0
A34     4056737      158355           0
A34     4068328      147945           0
A35     2027124      112592           0
A35     2017821      119895           0
A35     2026876      101579           0
A35     2033400       86221           0
A36     4060029      150181           0
A36     4041551      168565           0
A36     4056707      158385           0
A36     4068308      132894           0
A37     2027123      110051           0
A37     2017784      118570           0
A37     2026846       91448           0
A37     2033380       84966           0
A38     4060014      152658           0
A38     4041558      167580           0
A38     2014842      119458           0
A38     4068317      146813           0
A39     2027108      110058           0
A39     2017791      118533           0
A39     2026885       91409           0
A39     2033389       84957           0
A40     4060025      150151           0
A40     4041566      168518           0
A40     4056704      158388           0
A40     4068339      147782           0
A41     2027119      111275           0
A41     2017799      118533           0
A41     2026843       99278           0
A41     2033411       84935           0
A42     4060010      150158           0
A42     4041573      167543           0
A42     4056743      158349           0
A42     4068348      146782           0
A43     2027104      110028           0
A43     2017806      118496           0
A43     2026882       91412           0
A43     2033420       84926           0
A44     4060009      152629           0
A44     4041536      167610           0
A44     2014875      119473           0
A44     4068328      146802           0
A45     2027103      110029           0
A45     4033412      163848           0
A45     2026852       91442           0
A45     2033404       99570           0
A46     4059994      150166           0
A46     2009638      122284           0
A46     4056752      158340           0
A46     4068341      140539           0
A47     2027088      110036           0
A47     2017776      118526           0
A47     2026891       91403           0
A47     2033409       84937           0
A48     4060022      150158           0
A48     4041550      167608           0
A48     4056687      158407           0
A48     4068311      146819           0
A49     2027116      110028           0
A49     2017783      118561           0
A49     2026826       91470           0
A49     2033383       84963           0
A50     4060007      150165           0
A50     4041557      167571           0
A50     4056726      158368           0
A50     4068320      146810           0
A51     2027101      110035           0
A51     2017790      118524           0
A51     2026865       91431           0
A51     2033392       84954           0
A52     4060006      150166           0
A52     4041520      167638           0
A52     4056696      158398           0
A52     4068300      146830           0
A53     2027100      110036           0
A53     2017753      118591           0
A53     2026835       91461           0
A53     2033372       84974           0
A54     2019210      112984           0
A54     4041527      167601           0
A54     2014858      114915           0
A54     4068309      146821           0
A55     2027085      110043           0
A55     2017760      118554           0
A55     2026874       91422           0
A55     2033381       84965           0
A56     4060002      150136           0
A56     4041535      168541           0
A56     4056693      158401           0
A56     4068331      147790           0
A57     2027096      110006           0
A57     2017768      118554           0
A57     2026832       91464           0
A57     2033403       84943           0
A58     4059987      150143           0
A58     4041542      167564           0
A58     4056732      158362           0
A58     4068340      146790           0
A59     2027081      110013           0
A59     2017775      118517           0
A59     2026871       91425           0
A59     2033412       84934           0
A60     4059986      150144           0
A60     4041505      168579           0
A60     4056702      158392           0
A60     4068320      132874           0
A61     2027080      110014           0
A61     2017738      118584           0
A61     2026841       91455           0
A61     2033392       84954           0
A62     4059971      150151           0
A62     4041512      169849           0
A62     4056741      158353           0
A62     2015562      119632           0
A63     2027065      110021           0
A63     2017745      118547           0
A63     2026880       91416           0
A63     2033401       84945           0

网友:
可以试试对调显存看看是哪个颗粒问题,我这手头也有一片6600gt是agp的现象和你差不多,原先怀疑桥接芯片后来换过桥接芯片还是花。换的桥接芯片也是坏卡上拆的,不排除还是桥接坏。。

网友:
桥接芯片坏了是不会花屏的桥接芯片说白了就是转GPU连接主板的数据和地址线用的它坏了就不亮了一般是诊断卡跑25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回的帖,看来是我判断错了。我是看到原来桥接上有个脚明显缺掉才怀疑桥接坏,换上去的就比较完整只有对角有一点缺但是是花。下了mats测了下好多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