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600LE显卡 报警一长两短声

楼主(2007-11-18):
双敏6600LE 显卡无显示,测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没好,好几块是一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思路.谢谢。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没人说下吗?
我这有好多呀

网友:
显卡BIOS一般不容易坏,不要轻易刷,以免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查R,G,B三基色阻值,正常为60-100欧,,场,行阻值,正常400-700欧,

网友:
有报警呀,说明没检测到显卡呀。

网友:
有 一块刷好了,其它的不行,供电都正常 就是检测不到报警,还有就是自动重起。好多都这样,花屏的少点,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
我为有十几块呀,大家帮帮忙讨论下嘛,都是供电正常 ,有报警没检测到,要不就是一检测到(显示器绿灯但没显示)时就重起。修了三块好是bios问题。一块是花屏,换bios也好了,高手请指点下呀。谢谢啦。

网友:
哥们准备好风枪吧
这卡十有八九是GPU空焊了.加焊GPU应该可以搞定一大半

网友:
用风枪怎样加焊呀,上下面都有好多元件呀。是上下吹还是只从上面吹。那样很不好吹呀,我就试过一块坏了。

网友:
关注一下,手头正好有个XFX的6600LE,同样为题。。。

网友:
学习中,希望大家来解决 啊
顶啊

网友:
到显卡的背面加焊,在加焊之前要把GPU上面上好焊膏 这样上下的锡珠容易融合些

网友:
不好焊呀,已挂了三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