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鼓包的修复

楼主(2007-11-18):
客户拿来一块黄色的845D-FI主板,杂牌的,CPU供电的滤波电容3300,6.3的全部鼓包,客户说不亮,照经验看,这块板不像鼓包那么简单,上字矩,CPU没有电压,复位也正常,有的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CPU电压没有也复位,有的不行,把滤波电容去掉,CPU还是没有供电,去掉六个场管,其中分两组,上管为60N03S,下管为MBRB2545GT,测量,其中两个下管不正常,阻值偏低,万用表量的时候一直在叫,像是软击穿了,用SRS2525L代换,有电压了,上CPU,不工作,此时电容还没有装,用3300,10V换上后,此板OK,

网友:
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有时候电容爆了不要盲目的去换,要先查其它的工作条件,正常后再换,曾经有好多客户拿来主板,说在别处修过,修之前还亮,就是换的电容,换后不亮了,电容也换的正确,测量后发现无一例外的是此时北桥也坏了,供电场管也有坏的,原理不太清楚,本人理论的东西不行,便正确的方法是先把场管换了后再换电容此时就正常了,原理有待高手解释一下吧,

网友:
楼主讲的自己的经验,很好,希望多发这样的贴子,支持楼主。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有的时候不要看表面现象,要多一步去思考,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CPU没有电压好像跟I/O没有关系吧,先小处后大处,我把场管换了,这块主板就好了,还用去看电压芯片和南桥吗。当然修之前这些条件得查,

网友:
晕,没上电容也能上U,不怕烧了啊!我就是这样烧了一个U,心疼

网友:
上字矩,冰玉儿,是什么东东?假负载还是灯座?

网友:
完啦,刚过来一张硕泰克462的板,别家修过,就是换电容,现在在我手上,测电压,时钟,复位,什么都有,就当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