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看看是U挂了还是板?

楼主(2007-11-18):
黑屏不自检。CPU风扇转,取出显卡、内存等,只剩下主板和CPU还是不报警。
用DB卡检测,开机就FF不动,只亮CLK灯及12V、-12V、5V、-5V,RST灯闪一下就灭了。
请问大家是CPU挂了还是板?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就这样去判断cpu坏是有电武断,看来楼主还需要多多学习,多找一些测试点,这样才能更好的
判断。不要老是依靠工具来判断。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排插是否对地短路。有短路的话,请找出短路的原件。

网友:
给他说,他也听不懂。我介意你直接送到维修店里修!如果你是想学维修的话。见意你在新手区泡一个月。
我就是泡着成长起来的!

网友:
换个板试U,换个U试板.I服了YOU

网友:
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替换法?

网友:
在新手区看一段时间再说吧,
要不就是替换法,再查查吧,

网友:
亮CLK灯及12V、-12V、5V、-5V,RST灯闪一下就灭了。
这应该是正常吧 CPU很少坏 我虽然不是修的 也卖了五 六年电脑了 没碰到过cpu坏的
换板

网友A:
哥啊,虽然我是个新手,但是我知道你所说的:亮CLK灯及12V、-12V、5V、-5V,RST灯闪一下就灭了,这些都是正常板子应该有的,但是你至少也得上块假负载测一下是不是有核心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