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 MAX 内存检不过

楼主(2007-11-18):
V星845G  MAX   (MS-6580)   诊断卡代码:d4b6   ,按复位后  是a0d3  ,内存供电有,BIOS也刷了(故障一样),内存条都换了,电源也换了

网友:
还没换,我先换下看,要是可以的 话   我再回复

网友:
查北桥到内存之间的AD线的阻值,不要换I/O,不要动不动就换I/O的,没有根据

网友:
IO换了 现象 一样。AD线是怎么测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