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显示器黑屏 连厂家都修不好得问题

楼主(2007-11-18):
3星17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后 过一会 显示器一亮就黑屏了 在开显示器开关会显示1秒再黑 N次后 会正常一会
买2年了 过 保了 返回 厂家 3个月 竟没 找到问题
有那位高手指教下 能修好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是三星型号是:710NZ12 MCU和高压版都 换过 没 用 还是出现 在 厂家3个 月 硬是没 找到 问题
连自造者都 修不 好 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连哪坏得 都 没看出来
连上其它地方修得 信心都 没 了

网友:
只要屏没破,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能修好的,三星的部分液晶确实有这种奇怪的故障,我这儿接过几台类似的问题,用几个小时黑屏,也是查不出问题。

网友:
试下按键可以调节亮度不,如果可调,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有因必有果,有果也一定有因,只是这个因可能我们不知道或找不到罢了!

网友:
我修过十几台三星类似的故障,用几个小时后无规律黑屏.大部分是换MCU解决问题.只有两台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老化了,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网友:
三星的屏驱动板好不好代换啊?我有一个屏现在要换驱动板。用那个型号的比较好啊?

网友:
不可能厂家修不好。。估计你的屏是到了厂家指定的一些维修点。就没给你修。液晶只要你的屏没大问题。。不可能修不出来。

网友:
厂家都修不好,只能是厂家售后不负责任而已。换个驱动板,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保内的就算修不出来换东西也换出来了,过保的东西最好找当地技术较好的人给修,过保的东西去厂家修一是收费太高,二是备件基本停产更换比较麻烦。
另外很多所谓的厂家维修站也基本上就是板卡级维修,专业水平并不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