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故障 教程二

楼主(2007-11-18):
插上电源后自动上电,短接开机排针不能关机,cpu不工作,主板点不亮

检修:1 电源14脚直接接地,
      2 南桥在没有接受开机排针的跳变信号就将14脚控制低电平。

插上电源后自动上电,短接开机排针可关机,cpu可工作,主板可点亮。

   解决: 主板设计有缺陷,换主板。呵呵

插上电源后自动上电,几秒钟后自动关机,再短接开机排针主板无反应
解决: (开机排针的两个针同时为低电平所致故障) 检 开机排针到
       I/O或南桥之间的线路,开机排针同那一个连,那一个定为坏的
       更换。

插上电源后cpu风扇只转一下就停止,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现象,可按不上电处理。

网友:
收藏了。每次可以多发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