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17N冷机不好开机

楼主(2007-11-18):
有台现代Q17N的液晶,冷机开机出现白屏,狂按电源开关,开关个10多次就能正常了,正常工作后连续工作个10分钟以上再关机开机就正常了.关机久了再开,故障又出现了.
电源部分都查过了,驱动板上的IC也加焊过了,故障依旧,那为高手指点一下,看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修了N多天了,豪无进展

网友:
看着不顺眼的电容全换了,特别是接近散热片的

网友:
所有的电容都换~
去吧~

网友:
老大,是电源板的电容还是驱动板的啊?谢谢了

网友:
加电开机后能够出现白屏,说明高压板已经工作了,驱动板也工作了,只是屏没有工作,检查重点放在检查屏供电和屏线接口。可以拆机后在开机状态下测试屏供电相关回路,特别是有跳线帽和接插件的,重点检查,还有屏供电控制管。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真的是电容的问题,我把5V滤波的电容(1000UF/10V)换了就好了,这个电容很新,外观很漂亮,根本无法想象他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