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 ABIT KV-85主板

楼主(2007-11-18):
刚修好 ABIT KV-85主板
故障现象是:时亮时不亮.亮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有很多时候是不亮的,跑25就不动了.然后按RST可以跑下去的.BIOS刷过无用,I/O是8705F的.不过没有换.南桥是8237R的,北桥没有看,.
在无法下手的时候,给孙老师发个信息.回:有网卡的话只接拿下,我听话的拿下了.一会测试.竟然可以了,不过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会去百脑汇当面请教.回来把答案发给大家)
请大家下次再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知道了.

网友:
偶也是杭州的,不过偶在下沙,

网友:
25不是显卡过不去吗??
为什么去网卡就好了,

再就是网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是啊,网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说清楚呀,~~~

网友:
25是板载设备初始化,集成网卡坏当然会影响

网友:
25是说明VGA或PCI总线上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ABIT的板子,客户拿来时是内存不过,内存电压,时钟都正常,最后在别人的指点下把集成的网卡去掉就好了。好郁闷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