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点疯把宝贵的资料贡献出来

楼主(2007-11-18):
教大家用可调电源来判断故障

1、先根据笔记本上的名片所标的供电电压,将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到所需档位,将电流表调到最大。然后关闭可调电源的开关。

2、将插头插到本本电源插口上(这个要自己做了商店是买不到的:一般用一个尖嘴夹子,在配上几个常用的插头 )然后打开可调电源开关,(注意:这时还没开机 )电压电流表的指针会有不同的表现。
1)打开可调电源开关后,电压电流升到所调档位,表的指针没有任何反映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有短路的故障
2)电压表指针升到所调位置,电流表指针略微升起一点说明待机状态正常
3)电压指针迅速下摆,电流指针迅速上升说明机器严重短路(请不要在试第二次)
4)如果电压指针升到所调档位,电流指针升起一点,又回到原来状态。一般是机器待机电路有芯片损坏。

二、如果待机状态正常,则需按下本本的开关,电压,电流指针又会有不同的状态
1)按下本本开关后,电压电流指针保持原来状态(说明3.3V和5V供电芯片没有工作)
2)电压维持原状,电流指针升起到0.5A左右.(3.3V/5V正常,但CPU没有工作)
3) 电压指针拉底,电流指针迅速上升.(3.3V/5V有短路故障)
4) 电压指针维持原状,电流指针升到1A左右(3.3V/5V正常, CPU也消耗消耗了电流)
5) 如果电流指针升到1A左右就不动了.(说明CPU工作条件满足,但没有信号传输,故障一般在内存显卡)
6) 如果电流指针升到1A且有摆动,摆动一次,一般内存通过,如果指针摆动三次以上,机子应该已经能点亮,如不能点亮重点查显卡,最后在考虑刷BIOS程序

我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出来的希望各位把不足的地方加以补充 附件的内容和我写的一样 只是方便保存

网友:
昏倒,还有这么好的办法啊

郁闷,我的可调稳压电源当初为了赶时髦,败了一个数显的。

更郁闷的是,现在数显面板不显了........

网友:
这种电源数显的还不如指针的看着管用。

网友:
这个帖子能变成精华帖子或者置顶吗?

网友:
我在把这个资料声明一下 这个资料是我在老师那里学来的 所以不是我个人的东西 希望不要有人用于商业用途 如果引起了一些麻烦与本人无关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的大家可以参考

笔记本电脑启动过程和如何根据电流表指针判断故障(转载)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5%E7%C1%F7%B1%ED

网友A:
没有检测卡的人喜欢用电流法.
有检测卡的人喜欢用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还用指针的呀.数字的很好用呀.去买个数字的吧..........

网友:
单从技术上讲,我不赞同用观察电流法来修本,我也用的少,作为一个普通的辅助手段还是可以借鉴一下的,系统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消耗电流当然不同,这个方法太含糊了,结合经验,有一定的用处,想真正的维修,不能把它当成必杀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测卡的人喜欢用电流法.
有检测卡的人喜欢用示波器.

这个工具很常见 对大家有点用处 示波器据说价格不菲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是 有点

网友:
电流法来源于手机维修,因为手机没有给出POST DEBUG CODE.
但电脑(包括本本)都会丢出POST CODE 用DEBUG CARD一看就知.

连信号都无法测量?
怎么可能成为高手?

网友:
其实电流法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把他当成了个人密集来学习有些难.
每个本本的加电量是不同的,所以想准确的估计是很难的,用这总方法的人都是在估计电流大小来判断机器检测到什么位置.
但是关于这个帖子,我还是要顶的,因为写的不错,有参考的价值,但是我用的是数显的,也看见过有人用指针的,关于哪个好用还真没考虑过,但是我用的是数显的所以比较习惯数显

网友:
谢谢楼主。可惜我的可调电源是数显的。数显的反应是不是没有指针的快啊?

网友:
是关于这个帖子,我还是要顶的,因为写的不错,有参考的价值,但是我用的是数显的,也看见过有人用指针的,关于哪个好用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C:
如你对机器的工作过程了解,有很多机器看电流表就可以初步的知到机器检测一哪一步,台:开机了吗?有复位了吗?检到内存了吗?检显卡了吗?
如你在接修时能好好的望\问,当你再看了电流表后就更能心中有数了

当然这不是万能的,最终的结果还得更进一步的检测,

网友:
数字表反应太慢了,要用机械表才能很好直观的看到。

网友(2008-04-16):
这个东西很有用啊 !谢谢了哈,、有图纸么,有图纸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你对机器的工作过程了解,有很多机器看电流表就可以初步的知到机器检测一哪一步,台:开机了吗?有复位了吗?检到内存了吗?检显卡了吗?
如你在接修时能好好的望\问,当你再看了电流表后就更能心中有数了

当然这 ... [/quote
光看电流表就能看得出来机器有没有复位、检测内存和显卡?

网友:
對我這個外行人來說
修電腦還真難阿。

网友:
个人认为效果不大. :( :( :(

网友:
谢谢,谢谢 对我这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