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故障,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7-11-18):
一块QDI NFORCE 1主板,AWARD BIOS ,83627HF-AW的IO
故障现象为:
主板上不能安装电池,且ATX电源彻底断电后,首次开机时才能正常启动,并且使用一切正常,可以正常关机。
以下情况均不跑码:
1、首次开机并正常关机后,ATX电源没有彻底断电,再开机时诊断卡不跑码
2、首次开机并正常关机后,先装上电池,再将ATX电源彻底断电,再接通ATX电源,再开机时诊断卡不跑码
  (首次开机并正常关机后,先将ATX电源彻底断电,再装上电池,再接通ATX电源,再开机时则一切正常,相当于第一次开机)
3、在首次成功开机后,短接复位针脚后诊断卡不跑码
4、在首次成功开机后,用键盘来热启动后诊断卡不跑码
5、在首次成功开机后,进入BIOS设置程序,无论如何设置,无论是否保存,退出设置程序后诊断卡不跑码

从以上故障现象来看,应该和CMOS电路有关,只要CMOS电路彻底断电了,就可以正常开机,否则就不跑码!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也没见过相关介绍资料,求维修思路。

问题已解决。
惭愧!惭愧!!惭愧!!!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跳线问题。
这板在彻底断电后首次开机时默认的外频是100,我用的是毒龙750的CPU,该CPU上不了133的外频,该板有个JFSB跳线,原来的设置是133外频,所以第一次开机时能点亮,而以后因为外频是133了,超频使得CPU不堪重负,所以不跑码。
把JFSB跳线设置为100后,故障解决!
再次惭愧!!!

网友:
32.768,与其相关的电容,电阻坏会引起.
与CMOS电池相关的电阻和电容坏.
复位芯片坏,.

网友:
我的维修思路是:刷BIOS、换32.768及相关电容、换IO(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类似这样的现像换IO后OK了)。

网友:
刷了BIOS应该会好的,还不行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