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PRO刷错BOIS 现在开机就死机不动,请问怎么刷回来啊?

楼主(2007-11-18):
我的X800PRO 刷错R430的BOIS,现在开机自检过不去,过不去就进不了DOS想摸黑刷都不行啊
我把PCI卡同时插上并设置为优先,系统还是没有办法过自检!!!
我还试过先用PCI引导进DOS 再热插上我的X800PRO 然后刷 结果提示没有找到硬件

请问各位我怎么样才能修复啊 ,原BOIS我有备分
各位有经验知道一下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如果自己没有就找有编程器的维修点刷。

网友:
大概要多少钱啊?
谢谢阿

网友:
"我还试过先用PCI引导进DOS 再热插上我的X800PRO"这样做显卡挂了。就算是pci-e的也不可以热拔插。

网友:
这样应该可以吧

先拔下独立显卡,在BiOS里把独立显卡屏蔽,再插回独立显卡,用集成显卡连显示器,刷原来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