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进来帮我选个万用表

楼主(2007-11-18):
优利德UT56  UT60    胜利的9808+(这不记得有没带A,谁知道带不带有什么区别)

我这能买到的就这三个,麻烦大家帮选个最好的,给个价钱和买时试表心得

网友:
http://www.instrument17.com/instrument17_Product_3222678.html    VC 9808+
http://www.rsoul.cn/product/product_listpp.asp?id=1108                     优利德 UT56
自己对比一下吧, 个人观点不太好说

网友:
用胜利的9808+吧。

网友:
建议买个UT60E,我买了两个一个是胜利9801A+,一个是UT60B。你需要再买个电容表。

网友:
传说胜利的低价表做工差反映慢不知道是否属实,而且店的JS都推荐UT56,但我见UT56好像有黄色和黑色背的不知是否有假

我这里要买好表不容易,麻烦大家就在我写出来的三个中介绍个,最好是给个个人使用心得,因为只对那些参数比较很难

网友:
强烈推荐UT60,自动量程,但不要买UT60F,UT60G,电容,频率量程提高了,但二极管档不好用,且不能测量带交流成分的直流电,比如CPU供电管的D极

网友:
UT60好像有CDEFGH很多种而且价钱有很大差距,倒底有什么区别

胜利不好吗,我见很多人不太喜欢自动量程的说反应慢

网友:
胜利的表好 但是太贵了 就有普通的吧

网友:
我用的是9205A  用电阻错误去量电压也没烧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