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1770ED,无显??

楼主(2007-11-19):
电源为5S0765 ,   开机指示灯不亮  ,
1脚 为301V
2脚 接地
3脚 12V
4脚 现在为0V
5脚 SYCN输入  现为0V

电源后级的各路输出:
行电路的50V,    现在为25V
12V一路,          现在为6.8V左右
视放70V,          现在为38.5V
灯丝一路7V,      现在为3.3V
场块负压-10V,   现在为-5.2V

电源输出整体偏低,CPU的供电为2.5V左右, 换过电源块,至今无果,   望大家多给意见,  此机与1772ED电路基本一样

修过此机的,多给宝贵意见啊  ··· ···

网友:
建议你把行电路断开,然后把表笔测到电源某个输出再开电,看看电压是不是输出正常,如是的话,就有可能是行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电源输出负载,看哪路有故障。

网友:
我把电源后级的各路都挨个断开过,当断开给场块的负压供电侧时,(从整流后断的),负压上升为-10V,未断开前是-5。2V,灯丝一路电压在0。3-0。1V跳变,但其它路电压没有变化;断开其它路电压基本没变化,我个人觉得不是行电路,问题应该还在电源本身
电源的4脚和5脚现在没电,应该不正常····

网友:
你在这坛子里搜下,有你那电源块的资料

网友:
厚膜的外围都查了,是好的?厚膜也代换过?

按原理分析估计厚膜的4脚的元件可能性较大,稳压二极管之类的最好代换试试。

网友:
电源4脚外围的稳压管,三极管都换过了,连瓷片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大家多给办法啊, 郁闷的快疯了

网友:
三脚12v说明启动电压不到位,检查启动电阻。

网友:
开关也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开关的接触电阻增大。曾在AOC中遇到过。

网友:
楼上的版主,这机器的开关(SW101)不是CPU控制的哟.......,楼主,你看看实物是不是与这电路相符。

网友:
请问:Q108的B极电压是多少?
   D104这一条反馈电路检查了没有?

网友:
请重点检查电压反馈电路,肯定是反馈回路里面的电容或电阻,稳压管,三极管其中某一个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从5S0765 的pin4开始查起,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
明显的是5S0765的供电低了你把后级电路全断开 只留给CPU供电的12V在看看输出有没变化.  还是没变化的话就看看IC的第3脚那一路的每个零件有没材质哦,一般是稳压电路有问题了,换上一个UF4007哦  那用的是这个整流二极管吧,有可能坏了 . 在看看前面的27V二极管有没坏了.

网友:
4脚是反馈不会有问题,在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