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发疯(对于本本屏幕故障的总结)

楼主(2007-11-19):
屏的故障

我说的只是本本的屏故障

首先是暗屏故障的原因
1高压板供电(测量供电脚是否有电压)
2开启信号(主板显卡给高压板的3,3V信号)
3灯管的老化
4测高压版的供电保险
5这个问题不算是屏出的故障但是也是常见的 休眠开关没有弹起来

白屏故障
1先要外接显示器
2屏线供电有没有(3,3V)
3屏后的保险有没有断
4屏线没插好 (两端都要查一下)
5屏上的LCD控制器损坏

花屏故障
1先要外接显示器 (如果外接还是花是显卡的问题 如果外接没事那就是屏本身 或 LCD控制器)]
2屏线接口
3屏线
4屏本身损坏

偏色故障

1外接显示器

2屏线断

黑屏故障
1外接显示器如果不亮说明是显卡无信号
2休眠开关是否没弹上来
3屏上有没有供电 像IBM的机器没有3,3V也可能不亮

有亮带是屏本身损坏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请楼下的各位把不足的地方指正出来

还有不要说文章太粗糙之类的话 这个我自己知道

网友:
希望楼主一直“疯”到底

网友:
这个不算发疯,发疯的是再贴上实际操作分步图片。

网友:
你们安的什么心啊 还想让我疯 我一天发一次也就够了 有些知识给你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看来很简单 可是别忘了 前辈们在摸索的时候多困难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值得表扬,我顶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