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600的通病

楼主(2007-11-19):
双敏6600LE这显卡好多都是报警无显,花屏的较少。

网友:
怎样修呢?说一说!
要通过现象找本质。

网友:
怎么解决没说?期待解决方法,要不跟没发帖一样没区别。

网友:
GUP虚焊BIOS坏多,其它较少。

网友:
只要不是gpu坏,虚焊还是有几率吹好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
不知道楼主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发乐 :o :o

网友:
希望楼主发帖子的时候 能标明 求助 还有已经解决 如果是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也请注明!

网友:
最近修了2片相同型号的显卡,一片点不亮.一片花屏,底部用红外加热台,上面用大功率风枪吹,温度控制在190到200度之间,都修好了,应该是GUP空焊

网友:
手上有块6600的卡和上面的图是一模一样的,显卡现象是花屏花的看不清楚.后来加焊了GPU,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的.于是就把显卡的4颗显存全拆下来.结果也是一样的
再把显存焊上去就点不亮了.就又找了一颗32位的显存焊上去现象依旧
并且BIOS也刷了的
现在怀疑是显存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到这样的颗粒

网友:
我修了一个是BGA虚焊,补焊了一下好了是花屏!

网友(2007-12-21):
楼主说出来的东西.等于没说过.

网友(2008-04-28):
怎样修呢?说一说!
要通过现象找本质。
现在的显卡GPU和显存虚焊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