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2023L小板驱动屏号为141X01S5的驱动(应该是屏挂了)

楼主(2007-11-19):
屏是如图所示,

用2023L小板点,刷了N个驱动就是点不起来,手上有片2621的板子也点不起来,花屏

有一个驱动点起来过,但是图像偏左,

很模糊,很不清楚。

试了N个程序,不行,卖驱动板的说他也有这种屏,用2023点起来的程序传给我后我还是点不起来,看来没救了,屏挂了,

网友:
你试着拿14.1的别的型号的屏的程序来点点!!

网友:
难道又是我的屏挂了??
郁闷死了这几天。

网友:
这是单6的屏,而从照片上看你用的是单8的屏线,当然点不亮啦!换单6的屏线试试!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怎么样判断是屏坏还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除了与AD板有关系外,还与屏线及驱动板有关,给专业维修店配AD板可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