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固件为什么刷不上去?

楼主(2007-11-19):
用的是免卡俄文PC3000,硬盘型号为5T040H4,此前这块盘可以设为主盘并且能用mhdd扫描只是扫描为全盘感叹号,认为固件损坏于是装上免卡PC3000刷固件,刚开始也能设为主盘并能找到,到后来就只能设为安全模式才能找到盘了!想备份原来的固件,LDR文件和ROM文件都没问题,备份模块组文件时提示出错无法备份下去,找了几个相同型号的迈拓固件,一个一个尝试,每次加载LDR文件都提示出错!第二次就可以,加载ROM文件也是如此提示第一次出错,再加载一次好像就可以了,查看固件区域信息只有一个模块有问题,想修复这个模块,可是却不能进入修复模块菜单?难道是这个免卡PC3000问题(好像没有问题啊,可以正确找到我硬盘型号和CODE),或者是其他原因?操作方法不对?
      我认为我的操作顺序应该是对的(首先加载好的LDR和ROM文件,然后进入固件区域查看损坏的模块,记住PN值,然后修改有问题的PN,最后复位四模块),可是始终却进入不了修改PN的界面,换了几个相近的固件刷还是不行?
     高手讲讲!!谢谢!!

网友:
血的教训:固件是不可以乱刷的,最好是和原盘匹配

网友:
找一模一样的硬盘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觉的可能是我的操作步骤有点问题,就是不知到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08-03-04):
你用的是带卡和狗的3000吗,如果是的话写不进去可以换个板试试然后进安全模式来写。

网友:
楼上的不看清楚点吗~~LZ都说用免卡饿文3000罗~~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刷固件,要检查是什么模块有问题,然后分析原因,再去维修!有个好的思路才是修盘的关键

网友:
西部数据的可以刷固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