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8IE2004P跑26不亮!

楼主(2007-11-19):
这块本来为BIOS损坏,刷BIOS之后OK,但客户拿回去没有使用,放置一段时间,就出现跑26不亮机,兄弟们,给我点思路!实在没辙了!

网友:
我拆了网卡,声卡,故障一样,也重刷过BIOS

网友:
打打AGP的AD值吧
估计NB挂了

网友:
用PCI显卡试一下,能亮就从AGP下手!

网友:
个人认为,跑26不能轻易断定NB挂,按4楼的方法试试先

网友:
PCI也试过了,不行,郁闷中!!明天我拿出去干洗一下!!

网友:
同意三楼版主的,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本来为BIOS损坏,刷BIOS之后OK,但客户拿回去没有使用,放置一段时间,就出现跑26不亮机,兄弟们,给我点思路!实在没辙了!

那能这么巧就是NQ挂了呢,既然LZ已经把网卡和声卡拿下来了,应该从显卡方法入手。我看这板子未必是NQ的事。

网友:
NB,应该是北桥。有25、26亮机的可能。不见板,看不到,测不到,很难说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换PCI的显卡试一下,看是不是NB的问题

网友:
去刮一下AGP槽子或者说是有虚焊的地方,故障是很难查出的!

网友:
朋友,我有块GA-8IE2004的主板,在电源插槽的右边,一个MOS管和几个二极管给烧掉了.想找死马当活马医,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你能否发个图给我参考一下.(MOS管还可以看得清参数,二极管的地方已经全部烧掉了,只能看见标识为D)

网友:
兄弟,不好意思,没有照相机啊,把它刷干净,应该是两个二极管,一个场管,按照方向装两个就会好了!其它地方没有坏,以前有修过很多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