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暗屏维修实例

楼主(2007-11-19):
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屏亮度不够,是什么意思?在维修行业中我们把这个液晶屏亮度不够统称为“屏暗”意思就是高压包没供电到液晶屏灯管上。

对于经常使用笔记本电脑的人知道液晶屏上有一个小小的灯管供液晶屏亮,所以造成屏暗的时候很多人就误认为是灯管烧了换一条就OK了,假如液晶屏的灯管是那么容易烧毁的话我想生产厂家投诉信可就多了,笔者在这里对屏暗的故障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日后对屏暗有更深认识。
首先造成屏暗的故障有四点:

一、灯管断开(一般正常使用的电脑不会因电压高所烧毁或者断开灯管,灯管断开的主要原因是:电脑摔到地下灯管碰击严重)
二、高压包没电供到灯管(主板有3-4组电压供到高压包,高压包经过芯片变压后供到灯管,芯片老化或者电流过高把芯片烧坏没电输出)
三、主板没电供到高压包(主板有3-4组电压供到高压包,主板有2组芯片输出电压到高压板,芯片老化或者电流过高把芯片烧坏没电输出)
四、连接线断开(主板和高压包之间都有一根连接线连接着,长时间搬动液晶屏连接线断开,造成没主电供到高压包上)

以上四点都是造成屏暗的主要问题所在点,前三者出现的比较多,第四点出现的机会比较少,因为连接线是用一种特殊的屏蔽线所覆盖着所以及少出现连接线断开现象。对于专业的维修人员检测每一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以下是笔者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特殊的例子。

联想绍阳V系列 开机屏暗(具客户了解在晚上使用的时候把电脑休眠后再次开机屏幕一片黑暗,在室外强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到进入WINDOWS,怀疑是高压没电供给灯管)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部要做的事情就是外接PC显示器看是否可以进入WINDOWS外接是否正常显示。这个步骤很重要,可以确定软硬件是否存在其他问题做了很好的观察。一般的专业维修中心都会当着客户面前试清软硬件,保证相方的利益不会受到冲突。

确定故障是屏暗后我们开始把屏幕的保护框慢慢的拆卸出来,前文也说过一般的屏幕四周都有四-六个胶粒把螺钉隐蔽起来,所以在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螺钉拆走后方可把面框摆开,若没把螺钉完全拆下就拆面框严重的会把面框弄裂,拆开面框后我们发现最底部有个白色的绝缘胶,上面还贴着张胶纸上面写着高电压注意(CAUTION:HIGH VOLTAGE)。

这个就是笔者介绍过的高压板了,把高压板绝缘胶拆走后我们就可以发现整个高压板的构造,主板有4根线和高压板连接着,高压板通过芯片分配电压到线圈上,线圈把电压升压供给灯管点亮。

首先我们用替换法更换灯管测试灯管是否断开,把高压板上的灯管接口从高压板上拆出,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灯管上开机然而毫无反映,排除灯管接着我们就测试主板是否有3-4组以上电压供到高压板上,把主板连接到高压板上的接口拆出使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一般情况下若维修公司有相同型号的高压板可以通过替换法更换高压板进行测试,但是笔者不建议大家这样做,若问题是主板引起的屏暗,把好的高压板装上后有可能把好的高压板也烧毁,所以在检测的过程中最好是把整体的电压都测试好没问题后方可把好的高压板更换)

大家可以看到,主板现在只要一组5V的电压供到高压板,正如笔者所说的,主板供电部分有问题,好在刚刚没把好的高压板放上,要不造成的后果或者不单单就是主板和高压的问题了,所以在检测的过程一定要细致每一个步骤都是不能少的。

接着我们看到主机上方有两个孔位,只有用硬物轻轻的向外拨动就可弄出,弄开后我们可以看到主板和高压板的连接口,我们继续使用万用表测试连接口位置供电是否正常,奇怪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主板连接口处电压是正常的,怎么到另一端电压就没了!!会不会是因为线的问题呢?接着我们把覆盖屏轴的帽拆走看到转弯的位置连接线已经卷成一团,初步怀疑是因为长时间摆动屏从而产品线断开。我们把连接线从主板上拆出来测量两端是否连接。

把连接线拆出来后我们可以看到屏蔽线已经是裂开了,把屏蔽线都拆开后才发现有3根线已经是断开了,笔者再细心观察后才发现连接线曾经有焊接过的,现在再次断开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经常拨动屏转动而把连接线弄断,或以前焊接的时候没把连接线延长屏蔽不好所以经常拨动从而把连接线弄断,没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发生了,所以每一步检测都要细心、排除各配件后我们方可对主板进行修理。

问题找到后接着我们找来3根线把断开的部分延长焊接好,用屏蔽线把线都包好后装回原位开机,灯管显示终于正常了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回應

不錯的資料,又從這裡學到了不少東西.....

网友:
顶~~~`谢谢LZ讲解学习不錯的資料,又從這裡學到了不少東西.....

网友(2008-01-08):
图文并茂..谢谢LZ讲解学习不錯的資料,又從這裡學到了不少東西.....

网友:
哎,师兄,这资料有点让人怀疑哟~~~~~~~~~~~

网友:
呵呵,不错啊,基本上可以解决暗屏的问题!!!

网友:
"大家可以看到,主板现在只要一组5V的电压供到高压板"
请问楼主正常有还有哪组电压呀

网友:
可以通过高压条单独给灯管供电测试
维修 注意 细节

网友(2008-02-18):
好贴子,精华啊,要好好向你学习。多发这样的维修文章我们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