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飞利浦109B7特殊故障

楼主(2007-11-19):
飞利浦109B7特殊故障!开机后闪,现象和刷新率低的一样,图象左右微抖.从面板把亮度调高或把加速极调高,图象都能正常,不知道故障在哪?有谁修过这样故障的给说一下,这个好像是统病!有查过二次电源和ALB电路正常,不知音查哪?
刷新
电源

网友:
你调高后,再开机还需要再调高吗?

网友:
不用调节,调的很亮才稳定,不能看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一下顯示器的水平摩爾和豎直摩爾是不是0!!!
還有電源供電電壓是不是偏低了!!!!-
都排除了

网友:
看看行校正变压器电路有异常没~~~
你说的排除了是指故障修好了,还是上面说的检修点排除了?

网友:
一下顯示器的水平摩爾和豎直摩爾是不是0!!!
還有電源供電電壓是不是偏低了!!!!-
排除了这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