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QDI的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11-19):
偶这有个lenovo QDI的主板是p4 478针的,有万能表量主板没有+5v。希望高手们出出主意~!
点不亮

网友:
看我签名

网友:
那你检查一下CMOS跳线帽是否调错 ,32.768khz振荡是否起振 波形是否正常.正常波形是
Rsmrst为3v电压
Rtctst信号一定要送入南桥,而且他的电位是3v,电压值不能低于3v

网友:
QDI的主板开机是有点怪,楼主把主板放到联想的机箱里看看开机不!

网友:
4楼出的点子很高啊,要是都这样修就好了,省事了

网友:
感谢四楼的主意,,我的一块IBM的坏板放进联想机箱竟然也开机了,
如果不屑回答可以不答吗,不能这样误倒人家,谁不是这样一步步过来的

网友:
主板没有+5V,可能是系统供电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