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9):
本人一块P4TSE主板点不亮,上负载测得cpu内核电压和复位为0.9V,别的什么pg、时钟电压.....等只有0.33V、0.55V左右不等,REST针上电压没上电前是1.17V,上电后为0V,测试卡不走码,测试卡上+12V +3.3V -12V vcc RAMEJ TROYJ CBEJ2 STOPJ LOCKJ DEVSELJ rest灯明亮,clock 微亮,IRDYJh刚上电时亮后来灭,上cpu时,主电压又为1.57V 换过电源芯片也不管用,请各位.......
[
]
cpu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上CPU看电压正常了没有?
0.9V估计上CPU就正常了!
查一下内存和显卡通讯电压等!

网友:
貌似无复位
这个板你看看AGP供电的管是不是挂了!

网友:
我上面写了上cpu时电压为1.57,说明正常,但这时诊断卡还是不走码,那些诊断卡灯全亮,如图1,虽然你为看清楚我的贴,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楼主,再把内存和显卡核心供电电压报上来下

网友:
当然还有时钟噢
貌似无复位的样子
但抚慰的前提是要供电和时钟正常

网友:
我第三张图的那个小mos管D极3.3V G极10.8V而且发黑,S极,只有0.3V连到那个大管的D,可能那个大管的s显卡的电压吧,我把它拆了还是不过cpu,,我想问下那个管坏会不过cpu吗?请问它是什么管,内存电压正常,只是我上阻值卡量那个时钟的电压时一个是1.1另一个没有

网友:
又是1V左右,这是VRM10.0的板,通常的假负载是按VRM9.0做的,得出1V左右的电压是正常的,不支持C4 1.7!!!!!!!!!!!!!1

网友:
晕 BIOSTAR的板 这种板你先把电压修好了再说 把Q73换了 Q73的S极出来应该在2.5V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电压都正常了要是还不跑码的话换了8712吧!

网友:
楼主,你在7楼说的那个管子挂掉了。先换了吧,取掉是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
看图片好像有个场管明显的烧了吧,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