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楼主(2007-11-19):
求助
:
那位高手能不能解决
开机提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问题,希望能有个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bios坏了,只有基本块还工作,要求通过软驱刷BIOS

网友:
要让我理解我一定会认为是系统与BIOS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谢谢张先生,能用软驱刷BIOS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得先做一个带启动和刷新程序,要刷的BIOS,编一个批文件。
作为维修人员一般都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这是诊断卡跑"05-0d-41"时差显示的信息,若是BIOS坏,只能取下来用编程器重写或用仿真卡刷
也可能是IO芯片坏

网友:
同意3楼的意见,有没有检查过CMOS设置问题?

网友: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不是 CMOS checksum error
进不了设置的!把基本概念搞清楚!!!!!
[
]

网友:
那就刷个BIOS,最好找个编程器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