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5S一插上显卡就黑屏

楼主(2007-11-19):
LG L1715S一插上显卡就黑屏,然后闪一下(如果进了系统就显示一下桌面)又黑屏不再亮了,指示灯一直亮(完全排除显卡和信号线),拔掉信号线屏幕就显示一个框框大概说没信号这样子,但一插信号线又出现闪一下又黑屏的现象
请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说一下维修思路,或者大家讨论一下这问题是不是在视频板上
桌面

网友:
查一下HV信号通路,应该是MCU没有检测到完全的HV信号,只检测到一个。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菲克斯版主,HV信号部份是指哪部份吗?可不可以说祥细一点呢,或者从哪部份下手!
估计不是高压部份的,因为不插信号线屏幕能显示那个框框

网友:
HV信号是VGA线里传输的信号里的一部分,这样的故障可以这样理解:插上信号线的时候显示器可以检测到有信号输入,但是到处理芯片的信号又不完整,导致不能输出正确的信号到液晶面板,这样说来要么就是VGA线不好,要么就是信号处理的前级有故障(视驱动板的设计不同,有些有,有些是没有的,信号直接进主芯片的),要么就是主芯片不好了,所以就在驱动板上下手维修吧

网友:
拆机后可以测试VGA信号线的13,14的通断;如果13,14全部通,则查VGA接口的13,14到MCU之间的通路,是否有电阻虚焊或断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