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P6IEAT不能上图拉丁是何原因?

楼主(2007-11-19):
一块精英主板P6IEAT上PIII及C2能亮,但不能上图拉丁,装系统进XP时老重启,是何原因(电压都很正常,电解也不发热)?望高手给点思路。另外此板集成显卡接口在板上是二排的16针断一针的接口,与三排的接口怎样对应(想接集成显卡一试)?试机时外插PCI或都AGP都能点亮,都不能进XP系统。有此主板说明书的能上传最好。

网友:
这块主板不能用GHOST装,一装就老重启,你一步步装试试吧,

网友:
回2楼

原来是这样,但GHOST装好系统的能不能用呢?还没来得及试。晚上去试。再就是那个VGA接口,能说说吗?或者主板说明书。(将接口那段拍下)

网友:
有些机器GHOST是不好用的,必须要一步步安装才可以

网友:
试了,问题已解决了,不是GHOST问题,是主板CPU供电能力下降,加了一个3300UF核心电容,一切都搞定了,也能进系统,也能上C3CPU了。初步分析是CPU供电能力下降,进系统时CPU负载加重。加电容刚好可解决图拉丁CPU供电和进系统供电问题。看来速度快的CPU供电是要强点才行。好多815EPT主板上图拉丁不稳定或者上133外频后不稳定看来都与CPU供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