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长城P4300电源罢工之迷

楼主(2007-11-19):
开始是 偶尔按电源无反应,开不了机,但起机后正常运行
后来 运行中 自动关机
最后绝对罢工,不起机
求 修这个电源的思路,重要测试点
拆开无明显烧伤,爆浆等硬伤
由于不能及时回帖谢谢各位,在这先行谢过。
开不了机

网友:
把电源拆下来单独测试看看情况如何?(短接电源输出排插绿线和黑线使电源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电源有问题吗?回答后才能回答你.

网友:
有原件变质,主要是电容,散热篇周围的

网友:
是电源问题,换了新的就没事了.
绿线接黑线没反应
保险也没坏.看不出哪坏了.测量又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待机5V正常吗? 如不正常就查辅助电源,正常就查开机及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