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BIOS是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7-11-19):
当遇到BIOS芯片损坏 刷BIOS也没用  需要更换时 除了型号和容量之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大概哪些芯片能互换呢?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电压和类型。

网友:
谢谢了   好象电压都是一样的吧?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
我想应该是系列和容量吧,,,还有电压吧..

网友:
要注意是哪种类型的,最主要是掌握代换原则,否则容易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