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示波器 怎么判断测试点是否起振?

楼主(2007-11-19):
手头上没有
示波器
但是有遇到测试点要判断是否起振 是否有波形
大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示波器

网友:
去论坛上搜索一下,很多的。
测两脚晶振是否有压差,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是否有起振

网友:
谢谢了 但如果遇到有波形 还需要知道频率是否正常呢?

网友:
调出波形的时候,也就知道频率了。。。。。

网友:
测晶振两脚是否有压差,起振压差1V左右.

网友:
电压一脚为0.4左右,一角为1.X左右

网友:
测晶振两脚是否有压差,起振压差1V左右.,一般我就是这么判断的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验,又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 有道理

网友:
测两脚晶振是否有压差,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是否有起振

网友:
两个脚都差不多的电压哦,都是0.几伏哦!

网友:
晶振的启动电压在0.5V-1.6V之间,不能低于0.5V,两脚间的压差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