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映泰p4tpt 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7-11-19):
映泰p4tpt 测试卡复位灯常亮
两片都是一样的问题,几个电压点和时钟都没明显的不对.会不会使南桥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修到过?
复位灯常亮

网友:
VCORE正常的1.73v.......

网友:
看看门IC和
I/O ,I/O的可能性比较大点

网友:
I/O换了。这板没有门IC。。。。。。。。。。。

网友:
在就是上面有没有特殊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