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C3故障

楼主(2007-11-19):
谁有明基Q7C3的电路图啊,C5707屡坏,请教了!!

网友:
高压板资料

网友:
还是那个问题啊,是你那几个线圈你没加焊,

网友:
加焊,应该可以决解你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线圈损坏的机率很低,因为高压线圈工作时要发热,其引脚长时间高温和低温变化中容易虚焊,而虚焊产生的尖峰则容易击穿C5707;而振荡电容的性能变化,会导致C5707不能及时关闭而两只管过流导通,从而过流过热损坏。

网友:
你要换掉0。22UF的电容再补焊高压线圈才能根除故障。你这个故障太好修了。

网友:
有台DELL的,也是BENQ代工,问题一样,换了电容就OK了

网友:
老问题了。老烧5707偶尔也会遇到高压包损坏,一般是空焊或者振荡电容不良

网友(2007-12-29):
回复 网友A:

你要换掉0。22UF的电容再补焊高压线圈才能根除故障

网友:
老问题了...更换完C5707后把旁边的电容,,还有高压线圈,还要更换个保险吧,,换完后应该就没问题勒

网友:
0.22电容一定要质量好的,必须是MKP。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广告你到灌水区里去发一个专帖吧!

网友:
:D :D :D :D :D

网友(2008-03-13):
正在找寻的东东,太感谢了! :D

网友:
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可能是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
谢谢,有这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是不是那样的故障太多把高压包给烧了啊~建议一开始就补焊什么的比较好。

网友:
请问各位大哥能不能给个电路图啊??????

网友:
好东西啊,想下载啊!为何要设定积分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