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重开机就蓝屏是什么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7-11-19):
顶星845GV主板,不加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加上硬盘做系统,GHOST后不要重启怎么用都可以,但一重启就蓝屏,
能换的全换了
,确定是主板问题,但进DOS没一点问题。头一次见这种问题。哪位能帮个忙啊
我重新刷了BIOS,还是不行,一在将要出现XP画面的时候,就蓝屏或重启,但在蓝屏的时候,发现在上面有一行字大概的意思是时间错误,我看了一下BIOS的日期是2003年,但BIOS里的,时间是2001年,改成2007后重启,出现欢迎屏幕,正常了,
郁闷。
[
]
硬盘

网友:
diskgen
可能是系统没装好,G版经常就这种事情。。用DISKGEN的工具----重写主引导
或者用安全模式进入后从装显卡驱动

网友:
换个硬盘是一是看~~~~主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再说一次,能换的我全换了,确定是主板问题,简单的问题大家都会想到

网友:
换下IO试下吧,有的板IO局部损坏也会引起蓝屏。

网友:
1、在BIOS里把能关的多媒体设备都关掉,声卡、网卡、MODEM等。
2、建议暂时别装G版,先装一下XP精简版,以确定是否驱动冲突。
3、如是串口盘建议有条件先换一块串口,以避免SATA与IDE映射问题。
4、再不行刷一下BIOS。(强烈建议如有条件不要用母BIOS,最好找相同COMS块刷同型号儿主板数据)。
5、南、北桥有微连现象也可导致该问题。
6、本人遇到过滤波电容虚焊现象导致装不上系统,而且不是一例。
祝楼主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6楼分析的很是透彻,顶!谢谢啊!

网友:
先装一下XP标准版,以确定是否驱动冲突。

网友:
6楼分析的真不错,学习了.
像系统蓝屏死机这样的小问题其实是最难搞的.能像6楼分析的这样好的不多.我们要多向6楼的仁兄学习啊.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网友:
CPU核心电容容量小了点也有可能的。换个慢点的CPU试一试。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再就是兰屏后会给提示的,看那几行字是什么?(先用安全模式或VGA模式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用酒精洗洗南桥哦,有时候南桥里进灰,或者杂质等东西,也造成蓝屏等现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明天我就去试,有什么结果给大家回复

网友:
一步一步安装看看怎么样?
应该是供电引起的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我运气好他自己好了,还是真的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