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昭阳E280L出现不稳定症状,请各位专家前来会诊

楼主(2007-11-19):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昭阳E280L,说不能安装操作系统且有时加电有光无显。

先插拔了内存,加电,有通电指示,有显示,自检通过。接着安装系统,在XP系统安装到一半时蓝屏一次,重启后继续安装,一直到安装完所有驱动程序,机器一切正常。

关机,断电,重新加电,有光无显。再关机,开机,进入系统桌面后2分钟,花屏,蓝屏。WINDOWS报错代码为环境不正确。

次日,加电,又是有光无显,插拔内存后,进入系统,2分钟后黑屏,硬盘灯,电源灯常亮。

故障太不稳定,无从下手,恳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那你换根内存试下,看下能不能好,不行的话可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有光无显? 是白屏吗? 条件具备的话 ,加焊显卡和显寸看看/。

网友:
是的,我也有些怀疑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明天先加热下显卡BGA试试。

网友:
砍主板上的电容看看吗?有肯能 哦~~~~~~~~~~~~~~!

网友:
我想是显卡或显存的事,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昏迷中,下午换了显卡,做了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供电不稳定啊,前阵子看到朋友修过一台,也是出现进完系统后闪一下就黑屏,修了很久也像上面把桥和显卡加焊了,还换了屏里的高压板,以为是不能装带GHOST版的系统还装过专业版的,结果故障依旧,后来也想不出办法就用万用表开机测系统供电结果发现5V电压在进完系统后有高脉冲跳变,同时黑屏,随后数字低于5V电压,只有3V多,把供电芯片和外面的高低端管换了后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