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07-11-19):
我有一块V星865主板有时可以点亮.有时点不亮.风扇转几下就停.检测不通电.不知道为什么!请哪位老兄指点.拜托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在说吗?看是不是电源不稳定~!不行的话,那你就看主板的开机键有没 问题,有没什么地方接触不良?还不  行那就跑电路了,看有没什么地方短路。没的话就 从开机电路查起走~~~!

网友:
先用替换法,去换一下其他的部件.如果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再测那几个电压脚是不是对地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