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弄不懂的问题```麻烦知道的给个答案`

楼主(2007-11-19):
有些人遇到一些麻烦的问题``总是说把集成网卡取掉试下```为什么总是要说取掉集成网卡呢`?~那个有什么作用吗?会引起什么问题怎么都和他有关吗?~`

网友:
因为网卡与外界连接,因此容易受到伤害,也就成为主板故障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雷击的板子网卡芯片的损坏会影响到主板的其他部分,当然首先会考虑它的问题。有没有作用你自己去看帖子---你问的时候用了“总是”一词,好像看过不少了?!

网友:
网卡芯片容易引起不开机,因为3.3V SB通过此芯片,如果此芯片短路会产生开机针或者是传说中的A14没有这个电压或达不到开机的3.3V以上的电压!取掉此芯片就可解决!
   不过很多被雷打的先烧网卡芯片连带着烧南桥,所以取掉网卡芯片并不是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