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台TCL电脑,开机不读内存.诊断卡60

楼主(2007-11-20):
TCL精鼎6100电脑,技嘉GA-8I845GV主板,开机不读内存.发现内存槽接触点不回位,换了内存槽,故障依旧,诊断卡显示到60,狂叫...
请问有谁修过这种板子,一般是什么通病...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如正常换块好的同型号主板的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换BIOS看看,是不是插了显卡还叫啊??

网友:
BIOS是SST49LF003A,奇怪的问题出现了..我刷BIOS时,地址错误,擦除BIOS能成功擦除,但再读已擦除的芯片..内里还有数据..我换了SST49LF002A的BIOS换上后,开机跑到检测内存就反复重启!
这款机器,都装过还原卡..有的还原卡已级拆了..是不还原卡的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主板!!!内存供电都正常!!!有2.5V

网友:
急急,,,我遇到两台了,一样的故障...快点请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