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256MB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把SPD那掉以后,用RST检测无故障,
带SPD检测,发现第二个颗粒有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先刷下 信息 看看 啊
或者用内存测试卡看看

网友:
1:我想问你用什么样的主板。
2:我想问你RST是不是维修的最佳工具。你说的话就证明你修内存完全依赖RST。如果RST100%都指出坏的颗类,那为什么市场上那么多人买维修工具。
3:你没有仔细阅读RST和主板如何配检查报错误率最小。 什么都不查,就一上来问,问的问题不全面。别人怎么给你回复!
请核实一下!

网友:
上SPD 手动参数试试 估计第二个颗粒性能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