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600-x 通病

楼主(2007-11-20):
讨论a7v600-x 通病,大家说说。
通病

网友:
我这有十几片,跑挡41的,诊断BIOS灯常亮,不知怎样下手,请高手指点呀。
还有几块是认不到盘的。请帮忙大家。

网友:
没什么通病。
不是你有很多这种板子一定代表有通病。

网友:
华硕a7v600-x 开机跑几秒就自动关掉,再开触发不了,断电重开就行。用的是AS016,IO是IT8712F-A,刚开时测电压都正常是挡41,现在是开机都有问题呀。烦呀。

网友:
换那个专用芯片,一般能解决问题。
我修过华硕的基本就是那个专用芯片爱坏。

网友:
已修好,都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主板问题真多又怪,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网友:
我遇见V星865也有同样问题。可能南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