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_xin能不能在这买费主板?

楼主(2007-11-20):
能不能帮我找一些费主板买几块???看的是价格,只要能练手就行.越便宜越好.

网友:
淘宝上多得去了,便宜的就是彻底废的板,没有用。
你买稍微贵点的,能修好的。

网友:
练手用的,不需要买很好的吧??

网友:
练手用,主板和显卡都行的,一般十元左右一片都有,够平价吧,上面那个BIOS芯片好多地方还要十五元一个呢。老点的主板价就低,但20-30元一片的好多都有修好的可能哦。本人就经常在淘宝上收些主板,20-50元一片不等。找不到坏的可找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