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上掉了个电容,不知道是多大容量的?(图片)

楼主(2007-11-20):
内存上掉了个电容,不知道是多大容量的,随便找了个换上但不管用,请教各位有知道的吗?金士顿DDR2 1G的双面条.
图片

网友:
104电容,报废主板上就有.没有电容也能开机,我想你的内存条不是电容掉问题?

网友:
是能开机,但开到一半就蓝屏,请问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借一条好内存试一下, 先确定是否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个条子,1G的不要得,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人装了5条就返修了4条,又贵,不划算啊

网友:
掉一两个电容不会影响使用的,应该是颗粒有问题了。要是碰到假条那才苦。

网友:
你的内存条有问题,不是掉了电容事情,我细看你发过来图,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排阻220字体不一致可以说你的内存条是假的,原厂内存条是用SMT机器生产,不会造成220字体不一致的.

网友:
楼主你这是假条,颗粒不行了,还打着HY的颗粒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我平时在换PCB事都不装电容的.但使用一切都没问题的.你啊!!赶快用RST测一下..看看是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的,一般掉了我也没有补,好象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好差的颗粒啊,想必是假的条子吧。悲哀的世界

网友:
是104uF的电容,这电容只是起到滤波作用,不会影响内存开机问题,可能是你的内存还有其他问题,找个软件测试下。就有结果了。目前内存上只出现104UF、1.5PF两种电容.

网友:
嗯哼哼!!很早就不用这个牌子的内存了!!哇咔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