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的维修?

楼主(2007-11-20):
那位有电源模块的维修资料,比如5S765C 的资料和维修方法  !! 谢谢了

网友:
1脚接300v   2脚接地  3脚电源 10-22v之间 4脚反馈端 1.5-2.2v之间   5脚接行反馈 4.5v
感觉你和我一样,也是刚刚自学修显示器吧。你要的这个资料在网上应当能找到。我只要找到ic的资料专门用个笔记本记下来,我觉得你要是刚刚学的话也应当多记些这种资料。维修的话我想应当看看各脚的电压,那个脚不对就查那个脚吧。

网友:
论坛里有啊,你自己没有找过吗?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