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板子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请问各高手 怎样改扳子呢? 有图的最好!!谢谢谢谢!1
问题

网友:
一般买驱动板要配套好屏线,不配好屏线的自己就要动手改了。还有些按键线不一样的也要改一下。高压板的线就不用说了吧,用三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由供货商帮你配好板和屏线,不然你自己有可能把屏搞烧了,那样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