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屏幕严重偏蓝

楼主(2007-11-20):
一台Acer,老显示器,型号不知,严重偏蓝,要用力拍打显示器才能恢复正常,电源部分也补焊过了,请问还有那会有问题啊,在线等,谢

网友:
"严重偏蓝,要用力拍打显示器才能恢复正常"

请补焊视频板上相关脚!!

网友:
CRT的尾板呀!!!管座不要加焊,时间要短

网友:
也有可能是VGA的线坏了,换根先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蓝阴极对地短路造成的,开机好打阴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