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D主板诊断卡跑R7,有时候跑到C5

楼主(2007-11-20):
845D主板诊断卡跑R7,有时候跑到C5,从哪方面入手呀?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内存的问题,多从内存下手吧,好好的检测一下内存的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换了内存还是一样,郁闷了..

网友:
我遇到三块华擎的板老跑C5,刷BIOS后,可以跑25但一查显卡就不走码了,C1就不动了

网友:
内存旁边的排阻检查没问题
还有哪方面入手?

网友:
既然供电正常,清理一下内存槽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注意内存旁边的排阻,有时候这东西坏一两个电压是没变化的,但就不过内存,可以用万用表量阻值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