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液晶驱动板和品牌液晶驱动板区别

楼主(2007-11-20):
经常碰到17寸液晶,坏高压板和电源板,驱动板很少坏,如何用外接电源加通用高压板改装呢?
我碰到的品牌液晶驱动板大部分是需要12V和5V 2组电压(是通过原装电源板提供的),但是改装后只有一组12V输入,不知道如果能有5V输出???
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看的懂不?哈哈
希望版主能指点一二,碰到好几台这样的问题,然后直接把驱动板和电压板高压板全换了。。。浪费了一个驱动板

网友:
加装一个7805就能有一个5V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改就行了吗?
谢谢版主啊。。。。

网友:
就加一个7805用是好用,我补充一点,还要有散热措施,因为7805在工作过程中通过的电流视不同的驱动板有所不一样,所以温度也比较高,如果不加装散热片,怕是要不稳定的哦

网友:
12V输入加个电感也行啊
上面说的加7805也一样

网友:
这个简单,拿PC电源来试就行了,5V 12V都有了。

网友:
我也想过用7805,可是我手上只有主板上面的7805

怕太小,烧,

网友:
有没有 好用的驱动板啊???7805是ic还是驱动板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