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加点不亮修理

楼主(2007-11-20):
我的判断步方法:

1,插数显电源显示短路.按开机按钮无反映
2,查前极供电,3.3V和5V电感没有电压,16V供电正常1632没有输出电压(1632烧坏)
3,测量南桥和北桥周围电容阻值显示南桥短路(3.3V短路的时候很容易烧桥,所以南北桥都要查)
4,把3.3V供电电感一端拆开,测量南桥周围电容阻值显示短路(南桥烧坏)

其实向这种故障是好判断的,用数显电源一插上,上面显示就是短路.1632的3,3V供电把南桥给烧坏了.

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