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不了机,高手进来帮忙`

楼主(2007-11-20):
本人今天修一台X31机子`开不了机`电流0.03   搞了好久`
把主板上的MAX1845都换了`只有2个`
电流0.02 可以开机`但是电没有过内存`按内存哪边有时候可以过`我又把内存下面的1845内存供换了下来`
结果开到0.60又掉电``我又换了``现在又回到0.03开不了机``怎么也搞不好了``
哪位高手知道 帮帮忙``急``

网友:
一般内存供电是很少坏的,你怎么换它
你先看先前极是否正常<就是3.3和5V>如果正常就按着南桥试试
前极是开机有还是不开机就有忘记了,你先让板子把点加上在说

网友:
本来拿过来就是开不了机的`我换了1845才可以开,现在又是开不了机了`按南桥也看不了`3.3和5V是哪个芯片上的`

网友:
3.3和5V是主供电给的
你说话的1845是内存供电吗?是换了他开机,后来不亮了?

网友:
是呀  我换了个都不开机了`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你按过北桥吗?
这个跟你换的内存供电没有关系,你看看前期的3.3和5V有没有在说,如果前极是好的,那就做南桥
你南北桥量过阻值?

网友:
没有哦  但是之前换了可以开机啊 只是电流在0.52左右` 怎么会是南桥呢  我现在测下电看有没有

网友:
CPU下面的1845有5V 1.25V 内存下面的1845也是我换了开不了机的有5V没有3.3

网友:
你现在不是不开机了吗,所以这个和你换内存供电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你一步步来:

1,先查前极3.3和5V,如果正常就跳过(指的是供电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2,按南北桥,显卡开机,看看加不加电(顺便看下晶阵焊好了没有)
3,按开机芯片和键盘开机,看看是否虚焊

网友:
IBM机器开不开机大部分是南桥虚焊引起的,你先试试看

网友:
没有南桥焊台呀   好郁闷  搞了2天了``就是搞不好`

网友:
晕了,那修理起来可以麻烦了

网友(2008-02-13):
X31 BGA问题的很少,一般都是电源问题